求助!!!

楼主(2007-06-27):
为什么我的程序块分别都能使用,放在一起就不能用了呢,都是在一块板子上使用的,片子是W78E54的。
有没有可能和单片机的设置有关系呢?实在是搞不懂了,望各位大虾帮忙,不胜感激。
有必要,我可以把硬件图给附上

网友A:
多数情况

是这部分程序修改了另一部分的数据。

楼主:
疑问

具体怎么讲

网友B:
仿真器

程序比较复杂时,还是用仿真器比较能检查出问题.

网友A:
不必用仿真器

软仿真足够了。

网友C:
说具体点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表达不好

我做的是一个带键盘显示的读卡器
键盘模块,显示模块,读卡模块单独都能正常工作,
当把这3块结合在一起时,键盘和显示能正常工作,
读卡只有在上电后能刷一次,想再刷只能断电再上电了

楼主:
又有一个问题

我以读卡模块作为第一个模块,不管向程序里加入什么 东西都不能连续刷卡

网友D:
您程序编的有问题

网友E:
很简单,也很复杂。

问题太大了。

就像你去饭店吃饭,服务员问你吃什么,你说“不知道,我饿了”。

估计你初写程序,才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各模块之间的“公用”部分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无意中出现了“公用”你可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组装,慢慢排除。

网友F:
应该忘记返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