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图片添加不上,凑合看吧

什么是压敏电阻及其分类和主要参数?
压敏电阻器(VSR)(varistor。特性——压敏电阻器的电压与电流不遵守欧姆定律,而成特殊的非线性关系。当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接近无穷大,内部几乎无电流流过。当两端所加电压略高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将迅速击穿导通,并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工作电流也急剧增大。
压敏电阻器(VSR)(varistor; voltage-dependent resistor)
文字符号: “RV”或“R”
结构——根据半导体材料的非线性特性制成的。
特性——压敏电阻器的电压与电流不遵守欧姆定律,而成特殊的非线性关系。当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接近无穷大,内部几乎无电流流过;当两端所加电压略高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将迅速击穿导通,并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工作电流也急剧增大;当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又恢复为高阻状态;当两端所加电压超过最大限制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将完全击穿损坏,无法再自行恢复。
作用与应用——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及其它电子产品中,起过电压保护、防雷、抑制浪涌电流、吸收尖峰脉冲、限幅、高压灭弧、消噪、保护半导体元器件等。
压敏电阻器的种类:
1) 按结构分类:
● 结型压敏电阻器——因电阻体与金属电极之间的特殊接触,才具有了非线性特性。
● 体型压敏电阻器——因电阻体本身的半导体性质,才具有了非线性特性。
● 单颗粒层压敏电阻器
● 薄膜压敏电阻器
2)按使用材料分类:
● 氧化锌压敏电阻器
● 碳化硅压敏电阻器
●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
● 锗(硅)压敏电阻器
● 钛酸钡压敏电阻器
3)按伏安特性分类:
● 对称型压敏电阻器(无极性)
● 非对称型压敏电阻器(有极性)
⑦ 压敏电阻器的主要 数:除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和允许偏差等基本指标外,还有如下指标:
    1)标称电压(V):指通过1mA直流电流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
    2)电压比: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与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0.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之比。
    3)最大限制电压(V):指压敏电阻器两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
    4)残压比: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某一值时,在它两端所产生的电压称为 一电流值的残压。残压比则 残压与标称电压之比。
    5)通流容量(kA):通流容量也称通流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值。
    6)漏电流(mA):漏电流也称等待电流,是指压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温度和最大直流电压下,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
    7)电压温度系数: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温度为20℃~70℃)内,压敏电阻器标称电压的变化率,即在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的相对变化。
    8)电流温度系数:指在压敏电阻器的两端电压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的相对变化。
    9)电压非线性系数:指压敏电阻器在给定的外加电压作用下,其静态电阻值与动态电阻值之比。
    10)绝缘电阻:指压敏电阻器的引出线(引脚)与电阻体绝缘表面之间的电阻值。
    11)静态电容量(PF):指压敏电阻器本身固有的电容容量。
什么是压敏电阻器及其分类与参数?
压敏电阻器简称VSR,是一种对电压敏感的非线性过电压保护半导体元件。它在电路中用文字符号“RV”或“R”表示,图1-21是其电路图形符号。

(一)压敏电阻器的种类
压敏电阻器可以按结构、制造过程、使用材料和伏安特性分类。
1.按结构分类  压敏电阻器按其结构可分为结型压敏电阻器、体型压敏电阻器、单颗粒层压敏电阻器和薄膜压敏电阻器等。
结型压敏电阻器是因为电阻体与金属电极之间的特殊接触,才具有了非线性特性,而体型压敏电阻器的非线性是由电阻体本身的半导体性质决定的。
2.按使用材料分类  压敏电阻器按其使用材料的不同可分为氧化锌压敏电阻器、碳化硅压敏电阻器、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锗(硅)压敏电阻器、钛酸钡压敏电阻器等多种。
3.按其伏安特性分类  压敏电阻器按其伏安特性可分为对称型压敏电阻器(无极性)和非对称型压敏电阻器(有极性)。
(二)压敏电阻器的结构特性与作用
1.压敏电阻器的结构特性  压敏电阻器与普通电阻器不同,它是根据半导体材料的非线性特性制成的。
图1-22是压敏电阻器忍气吞声外形,其内部结构如图1-23所示。

普通电阻器遵守欧姆定律,而压敏电阻器的电压与电流则呈特殊的非线性关系。当压敏电阻器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接近无穷大,内部几乎无电流流过。当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略高于标称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将迅速击穿导通,并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工作电流也急剧增大。当其两端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又能恢复为高阻状态。当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超过其最限制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将完全击穿损坏,无法再自行恢复。
2.压敏电阻器的作用与应用  压敏电阻器广泛地应用在家用电器及其它电子产品中,起过电压保护、防雷、抑制浪涌电流、吸收尖峰脉冲、限幅、高压灭弧、消噪、保护半导体元器件等作用。
图1-24是压敏电阻器的典型应用电路。

(三)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
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有标称电压、电压比、最大控制电压、残压比、通流容量、漏电流、电压温度系数、电流温度系数、电压非线性系数、绝缘电阻、静态电容等。
1.标称电压  标称电压是指通过1mA直流电流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
2.电压比  电压比是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与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0.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之比。
3.最大限制电压  最大限制电压是指压敏电阻器两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
4.残压比  流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某一值时,在它两端所产生的电压称为这一电流值为残压。残压比则的残压与标称电压之比。
5.通流容量  通流容量也称通流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以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值。
6.漏电流  漏电流与称等待电流,是指压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温度和最大直流电压下,流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
7.电压温度系数  电压温度系数是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温度为20~70℃)内,压敏电阻器标称电压的变化率,即在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压敏电阻两端的相对变化。
8.电流温度系数  电流温度系数是指在压敏电阻器的两端电压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的相对变化。
9.电压非线性系数  电压非线性系数是指压敏电阻器在给定的外加电压作用下,其静态电阻值与动态电阻值之比。
10.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是指压敏电阻器的引出线(引脚)与电阻体绝缘表面之间的电阻值。
11.静态电容  静态电容是指压敏电阻器本身固有的电容容量。
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一种以氧化锌为主要成份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非线性电阻元件;电阻对电压较敏感,当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电阻迅速导通。由于压敏电阻具有良好的非线特性、通流量大、残压水平低、动作快和无续流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防雷。
主要参数:
*残压:压敏电阻在通过规定波形的大电流时其两端出现的最高峰值电压。
*通流容量:按规定时间间隔与次数在压敏电阻上施加规定波形电流后,压敏电阻参考电压的变化率仍在规定范围内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幅值。
*泄漏电流:在参考电压的作用下,压敏电阻中流过的电流。
*额定工作电压:允许长期连续施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工频电压的有效值。而压敏电阻在吸收暂态过电压能量后自身温度升高,在此电压下能正常冷却,不会发热损坏。
压敏电阻的不足:
(1)寄生电容大 压敏电阻具有较大的寄生电容,一般在几百至几千微微法的范围。在高频信号系统中会引起高频信号传输畸变,从而引起系统正常运行。
(2)泄漏电流的存在 压敏电阻的泄漏电流指标既关系到被保护电子系统的正常运行,又关系到压敏电阻自身的老化和使用寿命。
压敏电阻的损坏形:
(3)当压敏电阻在抑制暂态过电压时能量超过其额定容量时,压敏电阻会因过热而损坏,主要表现为短路、开路。
压敏电阻微观结构、等效电路图:

网友B:
也有其他色的 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