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关电源怎么没有输出?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才知道.

网友B:
你的开关电源坏了

这就是原因。

网友C:
原因啊,坏了

网友D:
也有可能不是电源损坏,而是你的电路坏啦

比如你电路里的某个芯片损坏,其电源对地呈短路状态。

网友E:
坏了~买一个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是一个光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