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互感耦合器电路(图)

楼主(2007-07-05):
    如图手机电路中互感耦合器T7500,其中有一脚为何悬空?
    我在手机维修学校问老师,他说电路图画错了,第1脚对应的另一端要接地,否则没电流回路,不能工作,简直是胡扯!因为所有手机图纸中都是这样画的,我提供的这个图是NOKIA原厂的图,不可能画错。
    我找了这个滤波器的元件资料,资料上是说要接浮地(Floating Land),应该怎么理解?
    望各位高手解析一下这个电路,十分感谢!

楼主:


楼主:
NOKIA手机射频部分电路图

网友A:
手机互感耦合器电路

手机给砸坏了,正好看看。去修人家只接把这个耦合去了,收了我80元,到现在信号,时有时无,极差。我晕。。。看来自己去找个换上。

楼主:
把这个去掉能工作?

这可是个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的耦合器啊!去掉之后怎么办?拿飞线连过去,一拖二?这样射频IC接收就不是差分信号了!

网友B:
可能去掉后把两边焊一块了.

那哥们也太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