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图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2):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是大部分都看懂了吗....

那就是可高可低...

网友B:
不确定 可高可低

楼主:
可高可低,应该是上下两条平行线吧

可高可低,应该是上下两条平行线吧

网友A:
在那个地方可高可低,其它时间不允许改变...

网友C:
是高阻态

网友D:
高阻态

总线悬空,不生效状态,高阻态

网友E:
应该是高阻

网友F(2011-09-07):
高阻态,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