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语音,MIDI播放模块

楼主(2007-07-12):
MP2508语音/MIDI播放板

高保真语音播放:16KHz采样ADPCM
多和弦MIDI音乐播放:乐曲或铃声
开关触发、地址编码、串口多种选段方式
单段、多段放音或自动循环放音
电路板尺寸:25*45mm 内含0.5W功率放大器
接上4.5-6V电源和喇叭即可使用
语音长度:16/120秒,1-30段
MIDI长度:>600秒
用户提供文稿或WAV或MP3文件即可录入
目前已有各种常用内容类型成品
如:警告类,服务类,数字单位类。

详细资料可以网上下载,网址:
http://www.cherrychip.net/cpjs_yycp.html

补充说明:
这里的MIDI播放就是芯片内MIDI音源实时解码播放,不是录成WAV那种骗人把戏。
我们的MP2508是单芯片结构,打算拆FLASH存储器的就免了。

更多语音电路产品请浏览我们的网页了
从16秒到2048分钟都有

楼主(2007-09-14):
现在单片语音芯片的参考价格是:6元

网友A:
很敢兴趣,请给资料和价格

xwjfile@21cn.com

网友B:
也请给我一份

tandy153@163.com
谢谢

网友C:
VS1103

VS1103b - MIDI/ADPCM AUDIO CODEC

Product Features
   Mixes three audio sources
   General MIDI 1+ / SP-MIDI
   WAV (PCM + IMA ADPCM)
Microphone or line input
Encodes IMA ADPCM from microphone, line input or mixed output
Input streams can use different sample rates
EarSpeaker Spatial Processing
Bass and treble controls
Operates with a single 12 ... 13 MHz clock
Internal PLL clock multiplier
Low-power operation
High-quality on-chip stereo DAC with no phase error between channels
Stereo earphone driver capable of driving a 30ohmload
Separate operating voltages for analog, digital and I/O
5.5 KiB On-chip RAM for user code / data
Serial control and data interfaces
Can be used as a slave co-processor
SPI flash boot for special applications
UART for debugging purposes
New functions may be added with software and 4 GPIO pins

Product Description
VS1103 is a single-chip MIDI/ADPCM/WAV audio decoder and ADPCM encoder that can handle upto three simultaneous audio streams. It can also act as a Midi synthesizer.

VS1103 contains a highperformance, proprietary low-power DSP processor core VS_DSP4, working data memory, 5 KiB instruction RAM and 0.5 KiB data RAM for user applications, serial control and input data interfaces, 4 general purpose I/O pins, an UART, as well as a high-quality variable-sample-rate mono ADC and stereo DAC, followed by an earphone amplifier and a common buffer.

VS1103 receives its input bitstreams through serial input buses, which it listens to as a system slave. The input streams are decoded and passed through digital volume controls to an 18-bit oversampling, multi-bit, sigma-delta DAC. Decoding is controlled via a serial control bus. In addition to basic decoding, it is possible to add application specific features, like DSP effects, to user RAM memory.

www.vlsi.fi
www.megadi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