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度查表

楼主(2007-07-19):
请教各位高手,用A/D转换测到的温度值,请问用什么方法可让在数码管中显示出实际值,应该建一个什么样的表?

网友A:
至少需要一个十进制温度值到显示码的表,除非你的显示用硬件译码。
还可能需要修正传感器非线性的表。

楼主:
请教

请问修正传感器非线性的表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一般由传感器生产厂家提供

不过你需要自己转换一下以适合你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