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按键去抖

楼主(2007-07-20):
  从网上查了一些解决按键去抖问题,解决方案都是用的普通开关,哪位高手能用“硬件电路”解决按键(“常开触点的按键”)去抖问题。
  谢谢!

网友A:
软件去抖动通常是延时

硬件也可以用延时电路。
如果按键触点是一常开一常闭,可以用RS触发器。

网友B:
先搞清楚什么叫按键抖动...

网友C:
RC延时电路

网友D:
我这正好有个电路,

网友E:
看不到电路

网友F:
1u的电容和一个10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