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型

楼主(2007-07-2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思路有问题

按照目前的集成电路技术,电压越高,需要的硅片面积越大,成本越高。80V的运放属于特种运放,成本高,种类少。
实际设计中,除了输入和输出外,大部分电路可以工作在30V以内,这样就可以用通用运放代替高压运放。输入级只要做个分压就可以兼容,输出级可以用晶体管扩展电压。这样就很容易找到元件了,同时可以降低功耗,降低成本。

网友B:
同意 a12345678

尽量用通用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