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感应对网络传输的影响

楼主(2007-06-29):
静电感应对网络传输的影响 :
引起网络反应迟钝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种因素往往不大引人注意,那就是静电感应;由于静电感应不起眼,大家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常常会忽视它,殊不知感应静电既能使网卡无故“**”,又能影响网络信号的正常传输。因此我们在上网过程中,不但要想办法避免感应静电对网络传输带来故障,而且还必须及时采取措施来应对由静电感应引发的网络故障。
    静电感应导致网卡无故**

    有时打开网络连接窗口,会看到其中的本地连接图标始终为灰色不可设置状态,即使将网卡换插到另外一个插槽中,故障现象仍然存在。要是确认网卡发生了硬件性损坏的话,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更换新的网卡;倘若我们无法确认网卡自身是否已经损坏时,那可以考虑对网卡表面进行一下清理,毕竟网卡长期在空气湿度较大的环境中工作的话,空气中的水分与灰尘会混合堆积在网卡表面,从而会引发静电感应故障。

    一旦遇到网卡无缘无故**时,在排除网卡自身硬件故障因素后,我们可以将网卡从主板插槽中拔出来,并用柔软细刷清洁掉覆盖在其表面的灰尘,再用橡皮擦将网卡金手指表面的污物清洁干净,最后也不要忘记对主板插槽中的各种污物进行一下清洁。相信这样的清洁工作,多半能使网卡工作状态恢复正常。

    静电感应影响网络信号传输

    在使用ADSL宽带进行拨号上网时,也许在起初拨号上网速度比较快,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或许会明显感觉到拨号速度变慢了,而且发现网络反应明显迟钝了。遇到了这样的故障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检查一下ADSL自身是否存在硬件故障,在排除了这一因素后,那多半是计算机的静电感应现象在“作祟”。此时,我们不妨用手触摸一下计算机机箱的外壳,要是明显有刺手感觉的话,那就能证明网络传输缓慢故障就是由感应静电引起的;要消除这样的故障现象,我们只要找来一根可以导电的金属铜丝,将其一端与计算机机箱连接,另外一端与插入到地面中的钢管或铁片连接,这样一来计算机中的静电感应现象就会被彻底解决了。

    预防静电感应带来网络故障

    静电感应现象可谓无处不在,要是我们平时不注意预防的话,它会在悄无声息中影响我们的正常上网,严重的话还能损坏计算机的核心配件。为了让网络连接远离感应静电的袭击,我们可以采取下面的一些措施来预防:

    1、使用屏蔽性能好的线缆

    由于上网信号需要通过网络连接线缆进行传输,要是线缆自身屏蔽静电干扰的能力不强时,那么网络信号的传输速度以及稳定性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选用质量好的、屏蔽性强的网络连接线缆是保证网络连接远离静电袭击的重要环节之一!

    2、控制好上网环境的湿度

    要是上网环境中的空气过度干燥或过度潮湿,都很容易引起静电积累,最终产生静电感应现象。因此当感觉到空气过度潮湿的话,可以尝试移动上网位置,确保计算机能处于空气流通并有光照的位置处,或者可以使用专业的空气抽湿器来降低空气湿度;要是感觉空气过度干燥的话,可以尝试在工作环境中放上一小桶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来补偿空气水分的不足。

    3、巧妙将潜在静电释放掉

    我们在进行上网操作时,如果身穿羊毛衫这样的毛料衣服时,人体就很容易存在潜在静电,这些静电不被及时释放掉的话,会在无意识中影响上网效率。释放人体潜在静电时,只需要将手摸一下身边的接地金属物,例如窗户边框或自来水管道等。
更多相关资料请参阅www.esdol.com全球最大行业网!
相关链接:http://www.esd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