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7-05):
请问各位大虾,我要在usb的两条数据线上加防电磁干扰的话,应该选用什么器件,怎样选择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要防止电磁干扰,首先要弄清干扰途径,目前主要有两种干扰途径,一是传导干扰,另一种是辐射干扰。前者一般采用磁珠进行抑制,后者如果是来源于板子自身,则用电感。如果是外界则一般要想办法屏蔽。

对于磁珠的选择,则要根据磁珠的参数来定,下面是利达科技公司的一些产品参数(因为这个对磁珠的参数讲解比较细)

以常用于电源滤波的HH-1H3216-500为例,其型号各字段含义依次为:
HH    是其一个系列,主要用于电源滤波,用于信号线是HB系列;
1     表示一个元件封装了一个磁珠,若为4则是并排封装四个的;
H     表示组成物质,H、C、M为中频应用(50-200MHz),
      T低频应用(<50MHz),S高频应用(>200MHz);
3216  封装尺寸,长3.2mm,宽1.6mm,即1206封装;
500   阻抗(一般为100MHz时),50 ohm。

其产品参数主要有三项:
阻抗[Z]@100MHz (ohm) : Typical 50, Minimum 37;
直流电阻DC Resistance (m ohm): Maximum 20;
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 (mA): 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