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识图

楼主(2007-07-06):
各为大牛,老马帮我看看这个图
1。mosfet为FQPF2N70:2A,700V,Rds(on)=6.3 ohm@Vgs=10V,Vgs(th)=3-5v
        IRF830:4.5A,500V,Rds(on)<1.5 ohm,Vgs(th)=3-4v
2。7555产生45Khz,4.8V,占空比50%的矩形波
3。现在一上电就把2N70烧坏了,换上IRF830,输入从0v调起,到18v的时候,输入电流竟然有3A,但是datasheet上写的是Vgs=5V时,Id0.5A都不到,不一会,mosfet烧坏击穿,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汗一下 输入整流桥首先画错了

你是要做电源吗?

网友B:
跟着寒一下,压控振荡在哪里。

网友C:
从图中看是反激工作

反激电源不接负载,百分之百击穿,绝无例外。

7555也不能这样取电啊。不到2mA电流,够哪个用?

楼主:
(2)楼.整流桥是画错了,有点急
(3)  .你说压控振荡指什么?
(4)  .反激电源不接负载,百分之百击穿,绝无例外。给个理由先
7555的电流是很小,那该怎么取呢?

先谢过

网友C:
回5楼

“反激电源不接负载,百分之百击穿,绝无例外。给个理由先”
反激电源工作,功率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初级储存能量,开关管截止时变压器储存的能量向负载释放。负载开路时,变压器储存的能量不能向负载释放,只能向开关管以及初级的尖峰吸收电路释放,所以这两部分必定损坏。

网友B:
稳压器应该闭环工作,振荡由输出电压调节

你的振荡器不受控。

网友D:
你强,用1N4007做反峰吸收,

负载?
反馈?
电感值??
磁隙???

网友C:
回楼主

“7555的电流是很小,那该怎么取呢?”
别用7555了,不知道当初选择这个芯片是什么目的。
改用UC3842-3845。

网友E:
Vth=3-5V 你的555用5V供电?

楼主:
你们说的我很受益,昨天加上了负载,不烧管子了,但是功率是上电后先缓慢上升,后来越升越块到60w(而我的变压器设计的是10w的),mosfet都烫手了,这应该就是NE5532大哥说的“稳压器应该闭环工作,振荡由输出电压调节”了。反峰吸收我用的是Fr107,写错了。
回maychang:用7555是参考别人的图纸做的,不过他们做的是高压(kv级)小电流(mA级)电源。我生搬硬套过来了,有点急于求成。
ne5532:是缺少了闭环控制回路
awey:是5.1v供电的,感觉太小是吗?

网友B:
我建议你直接用PI或者ONSEMI的方案算了

成品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多了去了,何必自己动手呢。

网友C:
问题就在

“用7555是参考别人的图纸做的”
楼主就是不想自己动手,所以抄了一个,可是抄得不对。

10W输出,有现成的单片电路,连功率管都集成到片子里面了,外围电路也很简单。不过这样的芯片较贵,成本比用UC3842-3845加功率管高一些。

楼主:
只是参考一下别人的方案嘛

刚入行,自己的设计能力还很有限,只是想参考一下别人的方案嘛
不过您批评的很对
uc3842的价位多少?

网友C:
UC3842的价位

零售大约一块钱,整管买就不到一块。

网友F:
在此路过,大有所获,在此谢过。

网友G:
用UC3842作开关电源很典型

  想练练手,找个开关电源参考参考,做出来不难,就是没利润,稳定性也不及专业厂家。

网友H:
用267/268更方便

用267/268等芯片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