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各位,三极管饱和的条件是什么,如何计算合适的电阻

楼主(2007-07-07):
(无正文)

网友A:
(Ib×ß) > (电源/Rc)

楼主:
ß是个什么东西呀

网友B:
三极管饱和的条件是什么

保证基极电压大于或等于集电极电压

网友C:
楼上,那是不饱和,不是饱和

楼主:
这样可以吗

我C端接24伏,3.3K电阻,B端接5伏,减小B端电阻,使其电流接近C端,以这种方式让三极管饱和,可以吗

网友C:
“我C端接24伏,3.3K电阻,B端接5伏,减小B端电阻,使其电流接近C端”

应该是:
“C端经3.3kohm电阻接24伏,B端经电阻接5伏,减小B端串联的电阻,使CE间电压降低”

网友D:
导师讲的就是严密。饱和不饱和还要看电流放大倍数

过饱和在高速电路中也不好

楼主:
那有谁知道MJE200放大倍数是多少呢

网友E:
同型号的管子放大倍数也是不同的

网友F:
过饱和在高速电路中也不好

愿闻其详

网友G:
过饱和的三极管存储时间长,降低开关速度

网友H:
为什么要把人家弄饱和了?人吃饱了还撑的慌,

干嘛要虐待三极管?……

网友I:
工作在饱和状态?那用开关管好了

楼主:
能给推荐个开关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