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玩不转,请指点

楼主(2007-07-08):
read: nop
                                       ;读串行E2PROM子程序EEPR
       mov  r1, #040h                ;(R1)=欲读数据存放地址指针
       mov  r3, #0a1h               ;; R3=10100001(命令1010+器件3位地址+读/写。 器件地址一个芯片,是000)
       mov  r4, #00h;                 ;(R4)=片内字节地址
       mov  r7, #025                   ;(R7)=连续读字节数

      ;MOV  90h, #0ffh;

网友A:
应答有没有?

网友B:
汇编的没有兴趣...

看你的delay程序就没劲...

网友C:
能否说说什么问题?

这么长的汇编哪有闲心看完?

网友D:
问题?

如果使用不正常,首先要查看各输出端口的波形,然后再找其他的。
再就是没有时间看这么长的程序,提出问题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