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电子电路中的电流值

楼主(2007-07-09):
在电子电路中经常会需要测量某处的电流值,当我们用万用表串入测量时,表的内阻的加入又会给测量带来误差。应该怎样来减少这个测量误差呢?请各位老师进来谈谈。

网友A:
你不用万用表,还能用啥...

只要测量就会引入误差...
难道有比专业更专业的东西吗...

网友B:
你要不是要求太精确的话 万用表可以忽略了

网友C:
万用表

目前我所知道的只能是串联万用表

楼主:
电阻

比万用表电流档更小(越小越准)的电阻。个人看法。

楼主:
电阻

再测电阻上的压降算出电流。大家看可行吗?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流不也是测量电阻上的压降吗...

网友D:
“应该怎样来减少这个测量误差呢?”

1、专用的电流表(非万用表电流档)压降比万用表小。
2、标准的分流电阻压降是75mV,用电子方法很容易测量1mV直流电压,这样当然就可以减少取样带来的误差。
3、用电桥法,使取样电阻两端电压为零,理论上没有系统误差。

网友E:
用高精度的万用表

网友F:
万用表带来的误差很大吗?不可以忽略吗?

那比较麻烦了

网友G:
常用万用表测量电流...

网友H:
用分流器

如果要求比较高,可以用分流器

网友I:
如果高精度的话,找本电子测量的书看下.也许有点用.

网友J:
。。。

好像只能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