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芯片在过波峰焊的时候会不会损坏?

楼主(2007-07-09):
现在有一PCB要画,板子上有一绑定芯片(MCU),围绕它的还有一帖片元件,如果把他们放在一个层面上,不知道在过波峰焊的时候会不会把绑定芯片损坏?不想放在不同的层面,那样打的过孔也太多了点(50多个).

网友A:
你这不是费话吗...

是否损坏和过波峰焊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B:
帖片元件要过波峰焊?

网友C:
awey没见过???

我见过耶。

网友B:
还真的没见过,波峰焊都用于插件的焊接

贴片都用热风回流炉焊的

网友D:
用红外,先预热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可以试一下吗?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