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灯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把你的图贴出来给大家看!

不应该动不动问大家要什么什么。。。。。。。。。
我说不知道对不对
楼下的继续!

楼主:
谢谢批评

我没有电路图,所以才问的。
我上网搜了一下,找到的都是利用单片机来控制的走马灯电路,而我需要的是用几个芯片搭造的走马灯电路。

网友B:
可以用

可以用移位寄存器,先设好初值如011...(或100...),然后在脉冲的作用下,形成循环,就可.

网友C:
Suggestions

1. OSC + Counter + Decoder + Driver
2. OSC + Shift Register + Driver
3. OSC + EPROM + Latch + Driver
4. OSC + PAL/VAL/PLA + Driver
5. CPLD/FPGA + Driver

Enjoy and 73,Li.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我现在就试试。哈哈...

网友D:
74HC4060 + 74HC138

属于 li_wk 说的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