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失步的问题

楼主(2007-07-23):
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现想做一个电梯控制器,用步进电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电梯不加负载时,运行完全正常,可以到达所要求的层数,但是一旦加上负载,步进电机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带不起来负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

网友A:
模拟?蚂蚁小了?

网友B:
电梯控制器?模型吧?

首先要解决的是负载和动力之间的问题.通常,步进电动机失步主要原因在驱动不适当和机械故障..其中驱动原因可能是驱动力不足,也可能是驱动脉冲错误.
驱动力不足往往是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这里根本无法接下去说.
不过楼主可以用力学常识来判断电动机是否过载.
楼主没详细交代,莫非要人亲临现场?

网友C:
要用更大功率的电机,和采用高压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