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居然单片机没有发送数据的情况下,可以从串口调试助手中看了一连窜的数据,还是不停的发,不知道怎么回事,各位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A:
拿示波器看看

是什么东西。

网友B:
你看的可能是软件主动发送的

楼主:
程序的确是没有主动发送!

行,用示波器先看看!

网友C:
调试助手没设置好!

一定是这样,是不是一直接收FF啊?

网友D:
用KEIL C软件行不行

如果把编译好的软件用软件调试,并且不用KEIL C本身的串口输出,而用外面的串口调试软件(如串口调试精灵)进行输入.输出能行吗?比如:
....
for(i=0;i<10;i++)
{
A=0X30;
SBUF=A;
INC ACC;
}
....
while(s!=0x00)
{
s=SBUF;//s is pointer
s++;
}
...
那么在串口调试软件上是否能看到0---9呢?

网友E:
这不是在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