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延时电路

楼主(2007-07-24):
我要制作一个延时电路..功能是:房间里的按钮一按下去.外面的LED灯点亮,松开手后,LED灯延时4到5秒暗掉..哪个高手能告诉我怎么实现..用简单的RC延时电路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可以

不过RC电路并非直接控制LED,而是通过三极管之类控制。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

一般按钮按下只是一两秒的时间就松开了...这么短的时间够电容充电吗?

网友A:
0.1秒足够了

充电不需要通过电阻,放电才通过电阻。

楼主:
延时时间怎么计算?

还有对三极管的控制能具体说一下吗?  谢谢了...

楼主:
现在没在学校里...一下子到哪里找书啊?

知道的给说一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A:
延时时间的计算

看电工学(叫什么名称的都有:电工基础,电路分析,电路原理……)“RC电路的瞬态过程”那段(也有叫暂态过程的)。
对三极管的控制无非是按下按钮后对电容充电(放电),抬起后电容通过电阻对三极管基极放电(基极通过电容电阻充电)。现在21ic出了毛病,贴不上图。

网友B:
哈哈

电压超过6V用VMOS管.20秒也能做到.很简单.在栅极对地接一个大电容,按纽一端接电源,一头接栅极,0.1秒按下就够了.在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调节时间长度.兼泄放电阻.还是渐变的呢.

楼主:
我准备用5V的电源...

贴不是上图..能不能发到我邮箱里...hxd6716@163.com   谢谢了....

楼主:
如果有多个房间..怎么来实现?

放电时间是是不是RC倒数..

网友C:
用555电路

做成单稳态触发器很容易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网友D:
支持用555,作成单稳态触发器,

暂稳态持续时间为
t=1.1RC

网友E:
555也要加三极管呀!这么简单的要求,还是用电容好!

网友A:
试试看是否能上图片

RL根据发光管电流选择。
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尽量大一些,最好100以上。

楼主:
看不到图

我用10u的电容加上500k的电阻..做了RC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5秒的延时??

网友A:
楼主做了个电路?

算算500k电阻中电流有多大,是否够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我发了个图到你邮箱。

楼主:
我看了那个图..

你的图开关按下后..断开了还能形成回路吗?

楼主:
呵呵

而且我做的是15路的..能不能只用一个延时?  还是每路上都加个延时...?
并且我的蜂鸣器要接前面..无论哪个开关按下都要响的...放开手后灯亮个5秒左右再灭掉...

楼主:
接着说..

我的图发你邮箱了..你帮忙看下..我的蜂鸣器压降是3V所以  我的LED前就没加电阻了..不知道能能成?

楼主:
.....

怎么没人回答了...maychang  还在吗?

网友A:
下次早点把问题说清楚

“而且我做的是15路的..能不能只用一个延时? ”
早点说,好不好?
而且现在也没有说清楚:15路是同时亮同时灭,还是要独立控制?

“并且我的蜂鸣器要接前面..无论哪个开关按下都要响的...放开手后灯亮个5秒左右再灭掉...”
你用两个删节号,倒是省事,我看得懂吗?

你的邮件我是不会看也不会回复的,到你学会把话说明白再发个邮件吧。

楼主:
.......

15路是独立控制的..我的意思是蜂鸣器是接主电路的.无论哪个开关按下都会响.这个电路主要功能是15路每路都有一个LED灯一个开关.而开关是在房间里.led灯是在外面的.哪个开关按下相应的那路灯就亮起来.而蜂鸣器是起提醒作用的.放开按钮后.灯要延时5秒左右的时间防止人没在边上.响起来后没能及时看到哪路有人按了开关..就是这样了..希望你能看的明白

网友A:
“希望你能看的明白”

改成“希望我已经说明白了”还差不多。

楼主:
呵呵..

希望我已经说明白了...

楼主:
唉..终于还是放弃了..

做了试验才知道..自己的这个做法电流很难达到10mA..

网友A:
要电流达到10mA

毫无困难。要几A都容易。

楼主:
或许是我太笨吧..

我用了100u的电容和50K的电阻..延时是有了.可是很暗.电流到不了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