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灌水了,来问问题。。。。

楼主(2007-07-26):
反射:传输过程中的任何不均匀(如阻抗变化,直角拐弯)都会引起信号的反射,会对模拟信号如正弦波产生驻波,对数字信号表现为上升沿,下降沿的振铃和过冲。

问题:阻抗变化一般由那些情况引起的呢?
      什么是驻波?什么是振铃?
      发现有反射的时候,怎么分析呢?有人能介绍一下经验吗?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提供吗?

best regards!
------------------------------------Michael_li

楼主:
没人哦

两列振幅相同、相向传播的相干波的叠加称为驻波
但是不知道信号中的驻波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
关于信号的驻波..

想不通为什么反射过来的非正弦信号为什么会跟前面传输过来的信号幅度相同而产生驻波呢?
振铃就是振荡  知道了。。。

1楼还有2个问题,来人来帮忙啊

网友A:
“阻抗变化一般由那些情况引起的呢?”
任何传输不均匀都会引起阻抗变化。

“但是不知道信号中的驻波是什么个情况..”
驻波是对行波而言的。“行”是走动的意思,“驻”是不动的意思。“行波”是不断向一个方向跑的波,“驻波”是原地不动的波。打个比方:你在空地上击一下掌,产生的声波是向四面八方传出去的,这是行波。琴弦上的波(看得到的)就是驻波,琴弦还在琴上,没有跑到哪里去。

“想不通为什么反射过来的非正弦信号为什么会跟前面传输过来的信号幅度相同而产生驻波呢?”
不一定幅度相同,反射波可能幅度比入射波小,但同样产生驻波。

楼主:
谢谢哈

能介绍相关分析反射方面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