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

楼主(2007-07-25):
    那位好心人能帮忙指教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过去51单片机没有片内ROM

所谓最小系统就是单片机加地址锁存加ROM(加晶体)。
现在的51单片机多是片内ROM,只要加晶体即可工作。

网友B:
书上就有 这还要指教?

网友C:
从引脚来说

是不是单片机的EA,复位,晶振这几个引脚延伸出来的电路呀?再加上电源和地

网友B:
.......

40pin and EA pin--5v
20pin------gnd
要有reset,18 19pin要有外部crystal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