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在开发板上开发完了 之后呢?

楼主(2007-07-31):
   51板子出来后用仿真器先插上,调试完了,用烧写器把hex或bin文件下载到片子里,然后焊接或者插到管座里即可。
   现在用cyclone开发板调试程序,代码通过jtag下载进入芯片。将来投入实际运用了总不能都拿开发板吧。
   我想应该是把开发板上需要的部分保留。不需要的舍弃。形成符合实际需要的板子。

疑惑的是: 到时代码该怎么下载到cyclone芯片里去。有专门的烧写器吗?
难道要在板子上把下载代码这部分电路也画上?
   第一次接触。。。请过来人指教。

网友A:
要有下载线,专用的,你的开发板估计把下载线部分做在板子上了,主板上要有FPGA芯片,还要有一个配置芯片,否则下载进去的网表文件是不能、固化的,一掉电就没了。如果要用一些软核CPU的话,那还要加上FLASH和SRAM之类的东西。一般是这样,不过XILINX最新的SPATARN-3AN系列的FPGA就不用加配置芯片了。

楼主:
谢谢!

开发板上是用jtag下载的。
那是先下载再焊上还是先焊上再下载?
还是不太清楚下载过程和工具方法。麻烦再具体点。。。谢谢.

你说的配置芯片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开发板上有钮扣电池。
是不是跟电脑主板上的bios一样 要给配置芯片充电?

楼主:
没搞清楚继续顶

没搞清楚继续顶
给点指点。。。现在很不清晰

网友B:
我是新手

我是新手,我是来学习的,不好意思.

楼主:
呵,没什么,大家都是新手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