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f195如何连接【附图】

楼主(2007-08-01):
我想通过ref195得到+5v基准电压,但对其连接不太懂,尤其接地方面,请教一下,谢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也没搞明白,郁闷!

网友B(2008-08-20):
ding

同问,高人指点一下。

我使用的是REF198,2脚输入测得是4.98v,理应在6脚上输出4.096V,但实际测输出是4.06V。

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