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样承认稳压二极管哈?

楼主(2007-08-02):
最近公司要进了一批稳压二极管,把样品交给我来承认,求教各位高手了:怎么样承认稳压二极管哈

网友A:
“承认”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质量检测吧?

楼主:

是的,就是验证稳压值等参数,我应该怎么做哈?请指点哦

网友C:
把规格书中的参数测一遍呗

楼主:

稳压值应该怎么测呢?

网友A:
“稳压值应该怎么测呢?”

对稳压二极管施加测试条件中给出的电流,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

网友D:
你可以找单位里的前辈指点的,不用怕难为情的.

网友E:
串一大電阻 慢慢升高電壓測即可

网友F:
承认???

  日资工厂???

网友G:
让你们老总买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办不到就用上面这些办法测

网友H:
中文水准太差,基本的描述都不清楚

把你的工作内容说清楚,可以告诉你的怎么去做或者如何做
不要用一些奇怪的词。

网友I:
日资或韩资的

网友H:
如果是外国友人,中文不好可以原谅,否则该Kill

网友J:
承认

承认不是日资或韩资的才有的。
承认的意思是对器件的规格书进行承认。就是经过测试,样品的参数与规格书相符合。我方承认这个规格书的意思。
做生产的都用这个词。通常就是验收的一个步骤。
供应商按承认书来供货,生产商按照承认书来验收器件。

网友H:
是不是这样?

承认:对自己的行为的认同
确认:对他方的行为的认定或者认可
描述自己的行为并且为此承担后果的使用承认,用来验证或者确定对方行为的正确并且认可对方的结论那么,验证过程应该叫做确认,验证完毕之后的结果如果和对方相符则叫做承认

可以认为,楼上的解释合理,楼主应该这样提问:
最近公司要进了一批稳压二极管,把样品交给我来确认,求教各位高手了:怎么样测试稳压二极管的参数,如果测试结果与生产商给的数据符合,那么是否可以承认该批产品符合技术要求?

呵呵,胡说一气,喜欢较真的看看,不喜欢的笑笑,别无他意。

网友K:
楼上的内容整得不错.赞一下.

Acknowledgment
承认
你承认错误吧!

Confirmation
确认
这个答案你确定吗?

网友L:
是确认!!!

怎么可能是什么承认!!!
简直是文化侵越,还越讲越有理了!

网友M:
不是确认,是认可

网友H:
不过我看到那个“哈”字就难受

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

网友L:
这个“承认”应该是来自英文的approval,

英文文档中一般叫:Specification for Approval
不过翻译为“承认”个人认为很不妥。

网友I:
认可、验证,合格等是生产常用名词

网友N:
文字游戏

网友O:
...

大家是不是跑题了哈

网友P:
确认或者验收把

网友Q(2011-09-18):
aproved ---  承认是这个意思吧???  供应商需要你们公司认可送来的货是可以的。

网友R:
... 大家是不是跑题了哈
怎么好像变成语文课堂了。

网友S:
我这一堆样品等着确定,我们这叫样品评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