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面包板搭一个LC振荡电路遇到了很多问题

楼主(2007-08-14):
我想用面包板搭一个电容三点式LC振荡电路,电路原理图如图:
我用的是CE组态的电路.
三极管我用的是9013,电感用的是一个内径3mm,线径0.6mm,匝数8圈的空心线圈,查了一下,大概是0.1uH.但是不知道电阻和电容的大小应该是多少.试了很多次,就是振荡不起来.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跟计算的很符合,可就是不产生振荡.我手头的电阻和电容还比较多,三极管还有一个8050,电感还有一个自己绕的大概是1uH的空心线圈.
我都捣鼓了好几天了,查了很多资料,可都是讲原理,就是没给电路的各个参数值.本来觉得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可是到自己搭的时候感觉真的是一头雾水.
我的要求是只要它能振荡起来,不管是多少频率.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电阻和电容应该选定多少才合适,怎么样才能让它振荡.

楼主:
各位前辈帮帮忙啊

各位前辈,帮帮忙
我知道,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菜鸟,不过真的没办法,我真的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目前想到的就是这个办法了.
mychang大叔,00前辈......要是看到的话给个话啊

网友A:
你抱怨“查了很多资料,可都是讲原理,就是没给电路的各个参数值”,可是你的图里也没有给啊。没有各电阻电容值,不知道电源电压,我怎么能知道譬如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呢?

网友B:
楼主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先去随便找个无线话筒的电路照着做.

楼主:
电压用的是+12v

下面上我用的电阻电容的值:
Rb1用的是一个20K再串一个串一个20K的电位器
Rb2用的是5K
Rc=15K,Re=1.5K,Cb=0.1u,Ce=0.1u
C1和C2用的是CBM223P双联可变电容
L=0.1u.前辈给指点指点

网友D:
我估计楼主的图不是自己画的,而是直接从别人的PPT里copy的.

楼主:
回复xwj

谢谢前辈指教,我回来试一下

楼主:
回复00前辈

呵呵,不好意思.
00前辈英明.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不知道静态工作点应该设多少合适

曾经用Rb1=20K+20K电位器,Rb2=5K,Rc=5k,Re=1k,c1=c2=0.1u,L=0.1uH
也不行

网友A:
静态工作点

应该是管子距离饱和与截止都不太近,电源电压12V,静态管子上有个2V以上6V以下电压即可。
电感量太小。

楼主:
电感太小

电感量要多少才合适啊?需要毫亨以上吗?我的电感是自己用漆包线绕的.不知道行不行.如果需要大电感的话,看来得自己去买一个了

网友B:
这个LC振荡电路是不是最简单的?

有空俺也试试^_^

网友D:
电容太大

楼主:
电容太大

那要多少合适啊?几百pF差不多吧?我用了CBM223P可调电容调了也不行,是我从收音机上拆下来的.条件比较艰苦...

楼主:
我想这是最简单的LC振荡电路了

风前辈要是搭出来了,给我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这不是最简单的LC振荡器

三点电感式更简单,少用一个电容。

楼主:
三点电感式需要电感啊

电感需要多大也不好把握
电容倒好找,电感不知怎么样,我下午去市场看一下,看能不能买到电感

网友A:
电感不是你自己绕的吗?

三点电感式,只需要绕线圈时抽个头就够了。
楼主绕的是空心线圈,实际上用根旧圆珠笔杆等硬塑料管当骨架就好绕得多,工作也稳定。

网友D:
在这里面找找图?通常有参数的。

 相关链接: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cl=2&lm=-1&pv=&word=%CE%DE%CF%DF%BB%B0%CD%B2+%B5%E7%C2%B7%CD%BC&z=0

楼主:
电感是自己绕的

可要是想绕一个电感量大一点的好象不怎么好绕啊.

楼主:
谢谢00前辈的指点

我在里面找找看

网友E:
00升级了----00前辈~~~

楼主:
相对于这个菜鸟大家都是我的前辈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前辈、朋友的无私帮助

楼主:
终于起振了

几经波折,示波器上终于出现正弦波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换了一个面包板,电阻和电容值基本不变,电感改用了1uH的.呵呵,终于有点收获了.
我现在怀疑是面包板有问题.

网友A:
面包板是最耽误事的器材

白给都不要。
有一处没有接触好,你查去吧,可能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地方还没有查清楚,另一处元件已经掉下来了。

楼主:
是啊

呵呵,是非常麻烦,不我身边就只有它最好使了
搭一些简单电路感觉还行,不知以后如果要搭一些复杂的电路该怎么办,您有什么比较的办法吗?

网友D:
呵呵,我们上学期的MCU大作业就是用面包板插的...(4块合在一

还好,跟我同组的MM插得很认真,每条线都剪得长度刚刚好,刚好贴在板上,排得整整齐齐的,
接触还好,调试的时候没出现什么问题。说实话,我玩了这么久电子,还没买过面包板呢,
也没插过。那东西我真的不喜欢它,还不如弄个万用板自己随便焊个电路都强。我要不
就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了,以后还可以再利用。

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找出问题相对还容易些,可对于那些没怎么接触过电子,不太了解
电子性格的人来说,出了问题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很多时候他们认为只要插上就可以工作
了...

网友A:
我从来不用

我是电子管时代的做法:先固定各个元件,然后焊接。

网友F:
高频不要用面包板

楼主:
呵呵,有万用板焊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我是刚刚接触电子,以前都没想过要自己搭些电路
只是知道学课本上的知识,现在努力应该还来得及

楼主:
先回去睡觉了

明天继续努力...

网友G:
9013的fT参数偏低,建议用9018.

以楼主帖的图来看,9013的fT参数偏低,建议用9018.
至于电阻电容参数,那要好好计算,不是随便压一个上去就能成功的.
我以前做过一个发射机,是元件脚搭元件脚直接焊的.立体电路,没有PCB.做好后往蜡液里泡一下,出来冷却就成了模块了.

楼主:
立体电路!!?

呵呵,强人就是强人啊.
似乎很好玩.

网友H:
嘿嘿,你说说你搞这个干什么?

据我所知,要做流量检测的话,你的参数全是错的……

楼主:
谢谢yewuyi指教

我想做一个金属探测器
先做一个电涡流传感器,再整成脉冲输入单片机,根据频率的变化执行相应动作
现在设的参数使振荡频率太大,问题是怎样将频率降下来

网友H:
一样,你现在的探测距离估计……

用示波器看看他的衰减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恩,频率变化很小

认为是电感太小
我正在摸索,试着绕一个大点的电感,还试着增大电容,效果都不是很好
还忘大哥您多多指教啊

网友H:
其实你这个项目很好做的

最重要的几点不是很强调:温度漂移和功耗

俺上次做无磁流量检测,功耗要小于5uA,工作温度范围:-40~110度;

电感线圈温度漂移还是很大的。

网友I:
面包板搭振荡电路

很不稳定。

楼主:
其实我的要求很低的

只要能让单片机能够识别频率的变化就行了
本来还想做F/V转换,感觉做不出来,就只好往简单的做了

网友J:
电感自己绕?

要怎么做电感?

楼主:
拿漆包线绕成线圈就行了阿

网友K:
那个电容223p是不是220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