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按耐不住,再问个超低级的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2007-08-14):
“双工”说白了其实就是双向工作,“单工”其实也就是单向工作;

可为何偏偏叫“双工”“单工”,记得当时好像是MCU的课本里介绍了这个概念,之前还真不知道,知道了就纳闷,干嘛叫这个名字?为何不叫“双向”“单向”?其实本来是很简单的概念,可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还真能被这个高深的概念给唬趴下!

实在不解,单工、双工这个词哪里来的?

网友A:
习惯而已.

网友B:
记住就行了。

网友C:
楼主又问这样的问题了。
那么我问楼主几个:
为什么物理上称单位体积的重量是“比重”而不是“比轻”?
为什么汉字的“四”要写五笔?一是一横,二是二横,三是三横,写四横不是很好吗?至少省了一笔。

楼主:
晕啊……

不太一样吧?
用双工就多出个概念,其实就是双向,很简单明了的事情,却让不知道的人感觉特高深!

唉,以后不问了^_^,主要是想知道有没什么历史渊源,就比如“单片机”。

网友D:
先入为主嘛...

网友E:
楼主整天在想什么呢 搞研究啊..

网友C:
“单工”和“双工”没有什么历史渊源

就是单向工作和双向工作的简化。

不过,确实有不少词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汉语有,英语也有。

楼主:
哈,抓住机遇,补习基础^_^

感谢啊!呵……

网友F:
还有一种叫准双工的,听说过吗

单工设备稍加改造,有话筒信号就切换到发送状态,否则就切换到接收状态,使用效果就象双工设备差不多

网友G:
除了方向外,还有时刻特性。

除了方向外,还有时刻特性。
单工:任何时刻,固定单一方向传输。
半双工:同一时刻,正向或反向传输。
全双工:同一时刻,正向和反向同时传输。

网友H:
电话是双工的,对讲机是准双工的

网友I:
"大声公"和公社广播是单工的.

网友J:
准双工和半双工区别?

我看准准双工应是半双工一类吧

网友K:
应该就是半双工

其实叫双向交替通信是最准确的,我们的计算机网络教材上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L:
三个概念

单功:只能收或只能发
半双工:在一个时刻只能收或只能发,但是能收能发
双工:同一时刻既能收也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