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问题

楼主(2007-08-15):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导通?

你那三极管耐压怎么样啊?

楼主:
假定很好

网友B:
dd

我只能说不知道!

楼主:
有高手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B:
dd

假定你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倍, 那么b那里电压在4.9v多

网友C:
由于存在反馈

三极管不可能完全导通(饱和)。

网友C: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

仿真一下立刻可以得到结果。仿真软件虽然常出毛病,不能代替真实电路实验,但仿真静态工作点则毫无问题。
把仿真结果与自己的计算或估计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楼主:
探讨以下

如果按6楼而言B处4.9V,那么E处就有可能是4.2V(PN节压降)了,假定是饱和或接近饱和,那100V-4.2V这部分到那去了.(三极管饱和压降既CE压降应很低)

网友C:
100V-4.2V这部分到那去了

100V-4.2V这部分降在管子上。
我在7楼说过,这个电路不可能饱和。只有+5V电源升高到100V以上才能饱和。

楼主:
仿真结果有问题

仿真结果为B处4.9V左右,E处为4V左右,但我们经常用三极管去驱动12或24V设备
这时其基极加的电压一般是5V,我用12V加到C极得同样的结果,我认为仿真有问题.

网友C:
仿真没有问题

问题在你没有理解负反馈。

楼主:
10楼

就算不饱和,那我们经常用5V去驱动12V或24V的设备(如电机),那还用什么三极管呢,不如直接接5V了.这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D:
仿真没有问题

E处不可能高于基极,你说驱动12或24V设备肯定不是把负载接到E极和地之间,而是C极吧

楼主:
有道理

接在C极就没有问题了,我看见有些地方就像上图一样,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E:
理想情况B极5V左右,E极4.3左右,实际小于...

网友F:
re

完全导通,不可能饱和,故放大状态。根据三极管输出特性,在管子没烧的情况下,管你Uce多大。
设管压降0.7V,5-Ue-0.7=Ue/4β,在理想情况下Ue略小于4.3V,UB略小于5V。

网友G:
哪里翻出来的题目?的确有点弱.

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在E极如此强的直流负反馈条件下,那三极管还能"完全导通".我只能假设这个三极管已经CE击穿了.

图中"三极管完全导通"这个条件是不可用的.否则就是输入参数不可用.既然条件不可用,那么结果就无法推导.

"用三极管去驱动12或24V设备"是用C极接负载,E极接地.否则你的设备得不到"12或24V".而你帖的图,负载是接到E极上了.这完全不同工作条件,怎么能互相证明?

粗心大意,这样搞技术早晚要栽跟头.

网友H:
回复主题:问个弱问题

 楼上的正解,图上参数不可能完全导通,要不就是击穿了

网友I:
呵呵,看看LZ的个人信息,你们就会知道了

网友J:
这么算,大家评评

IB=(5-UBE)/1K
IE=(1+β)IB
UE=IE*R
UB=5-UR

网友J:
我的贴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