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地线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小弟最近像用一下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例如A3977.
在一开始我是打算整个板5V的回路和24V的回路完全隔离.
但是A3977却是需要同时输入5V逻辑电源和24V负载电源,
而它的地,在PLCC封装里是有12个GND(Analog GND and Power GND)
在另一种封装TSSOP里有两个地:一个是Analog GND,另一个是Power GND
且有说明;On the 28-lead TSSOP package,the analog ground(lead 7) and the power ground(lead 21) must be connected toether externally.
兄弟想请教一下我的5V的地要不要跟A3977的这些GND接到一起呢?
还是仅仅接24V地过去就可以了?
另外还想问问星星形地是什么意思?
以兄弟之猜想,是不是指多个器件的地相互分离地引到板上的某一点?

楼主:
哎 没人理我么?

网友A:
我用过

不过我用6点几伏的电压驱动的,它的电压范围很广了,电路图上是接在一起的,我看的不深,只是编程,没看到你说的那么复杂的情况

楼主:
6v?

wltc:6V驱动步进电机?
     我用的是24V哦,6V疑似太小了吧,都没什么力
     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5V与24V共地后单片机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