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

楼主(2007-08-22):
(无正文)

网友A:
增益带宽

楼主:
比较器有增益带宽么?

在ad8611的datasheet中,并没有看到增益带宽这个参数?

网友B:
比较器一般不列出增益带宽积这个参数。
但实际上有这个参数,也有输出摆动速率这个参数。
通常比较器给出的是上升下降时间参数。
另外,输入端的10k电阻也有影响。

楼主:
输入输出电阻

请问输入端输出端的两个电阻各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