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到处都去得,C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了。

楼主(2007-08-22):
现在要做一个实验:
  void key()
      {
       if(bit1){f1();<B>break;</B>}
       if(bit2){f2();<B>break;</B>}
       }
但是break只能在swich里面用啊,如果我要检测到某个状态之后就直接返回主程序,用C该怎么做呢?

楼主:
GOTO大家不是一直都争论得轰轰烈烈的吗?

都不知道该不该用啊。
用SWICH也能做,但是感觉太郁闷了,用汇编反倒简单些。

网友A:
return啊。你不是要返回么。

网友B:
真是菜鸟...

网友C(2007-10-28):
用GOTO很容易出错,

我通常用watchdog自动跳到主程序开始处!

网友D:
把break换成return

网友E:
补充说明一下,break可不是只能在switch里才能用

网友F:
方法肯定是有的咯!

网友G:
建议:

先去搞清楚break、continue、return、goto等的作用域和目的地再说

网友H:
呵呵

不如写一个宏。

网友I:
宏?

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