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OS管和普通三极管区别

楼主(2007-08-23):
一般CMOS三极管用法和普通三极管(BJT)在具体电路应用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啊,谢谢指教。

网友A:
工作原理就不同

生产工艺也不同。
要谈应用上的区别,内容太多,这里没办法写那么多。建议楼主找本模拟电路书看看。

楼主:
那告诉我最简单的啊

电路上都用作信号的打开和截至,为什么有的地方用前者,有的地方用后者,这时候选用原则是什么啊?

网友A:
简单的也没办法说

看书吧。
没有书,可以给你几本电子版的。把邮箱贴出来。

楼主:
非常感谢!

ic21_special@126.com
谢谢了!

网友B:
可不可以也给我发一份了

maychang
       可不可以也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C:
看看这本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

【评  价】  (共 20 条) 参与评论
【原出版社】 CQ Publshing
【作  者】(日)铃木雅臣 [同作者作品]
【译  者】 周南生[同译者作品]
【丛 书 名】 实用电子电路设计丛书

网友D:
在我看来,就是MOS三极管与双极三极管

MOS管是电压控制,而双极型三极管则是电流控制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点意思。

网友F:
CMOS管和普通三极管区别

COMS管跟三极管有好多不同之处!怎么比较呢?应用场合也各不相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