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

楼主(2007-08-24):
请问图中10K电阻和5K电阻分别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A:
如果没有5.1k电阻,两个“背靠背”稳压管可能过流,或者电压比较器输出过流。
输入端的10k电阻,在输入电平超过电源范围时保护比较器输入端。

网友B:
顶maychang

maychang毁人不倦啊,呵呵

网友C:
干吗要用两个稳压管?

网友A:
楼主的电压比较器应该是用双电源的

所以是双向输出。
如果用一个稳压管,那么稳压管的正向与普通二极管相似,压降仅0.7V左右。两个稳压管“背靠背”,两个方向上稳压值才能够相同。

楼主:
续问

再请问下怎么样测出通过稳压管的电流?
稳压管的最大反向电流指的是瞬时电流还是平均电流,或是有效电流?

楼主:
输出波形

我做的过零比较器输出波形是这样的,请问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D:
4楼:那不是两个稳压二极管,那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它是双向稳压二极管。当然原理上就是两个反着接起来

网友A:
回楼上

那就是两个稳压管,无非是在一个封装里面。
总不能说MC1413是一个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