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耳麦接电脑

楼主(2007-08-26):
    突然想自己做一个通用插口的耳麦接电脑用,但是没用过通用的插口,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大虾指点!
    MIC部分:用驻极体话筒,上次接板子的时候接了20k电阻上拉和0.1u电容接地,否则没有声音。这次想用通用MIC插孔应该怎么接?(看过风...的帖子,感觉MIC与主板、设置都有关?)
    耳机部分:耳机决定用喇叭做,最普通的8欧0.5W的那种。这样接的话需要功放吗?如果用耳塞的小喇叭就不需要用功放?
    谢谢大家!

网友A:
呵,就用一个驻极体就可以啦^_^

接线时注意正负极,
只是你最好用立体声的插头吧,否则可能还不行。

耳塞就直接用就可以啦,还是很响的!带喇叭当然就要用功放了,否则可能耳朵贴在上面才能听到,就用LM386自己制一个功放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

    看到回帖了,谢谢风大侠!等忙完这阵子就可以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