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两个ISP下载线都不成功,这是怎么回事.紧急!!!

楼主(2007-08-27):
最近刚学的单片机,后来自己想做一条ISP下载线,第一条做了没有成功,还以为是焊的有问题,就在网上又找了一个简单的原理图,非常仔细的焊了一下,感觉还可以,但是还检查不到器件,一下子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下面我把原理图附上,是PDF格式的,请高手来看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7145248664.pdf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做了两个都不好

然后就直接去买了一个下载线用了,用Atmel的 Microcontroller ISP Software   你用的哪个软件,有的软件好象还有并口设置的问题 ,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B:
按Atmel网上介绍的做

网友C:
你这个图我没有用过

我用的是另外的图,差不多,但不太一样,不过这样的下载线有个问题,一个就是连线要短些,这样一次成功率要高,第二个就是我发现第一次写要好多次,我最多是12次才成功,如果不重新启动系统,可以一直写下去。
如果你需要那个图,我可以用短信告诉,因为我不确定该图的版权说明,在没有明确的版权情况下,不能明示和宣传。

网友D:
并口的线不要太长(半米以内),建议做串口的SI prog 线

网友E:
软件很多,双龙的不错

网友F:
你在老帖子中找小马的ISp帖子

网友G:
我这里有多的,贴片的。你出邮费我就卖给你。

20块钱1根,国内快递20左右吧。

网友H:
这个网站上有原理图,可以去看下!

http://www.yuanfengkeji.com

网友I:
ok

我这里有现成的,我以前也是照着做的,很好用

网友I:
ok

www.ispdown.com

网友:
用 STC 的 拉

只要 买 一条 串口线 回来
就可以 的拉

网友G:
楼上同学,做10块下载线的PCB要多少钱?

我还知道批量生产时候成本不到5块呢。

网友J:
网上有一个宇宙版,不错

里边有图,我做过,可以用。1.0和2.0都做过。都可以用。

网友K:
注意不能用74ls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