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图

楼主(2007-08-25):
(无正文)

网友A:
图有错误

楼主:
哪里有错误,请说一下,谢谢

哪里有错误,请说一下,谢谢

 还有就是22欧1W的电阻和0。22UF的电容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
“xwj ”怎么不说话了?

这个图是我公司功放的一个图,听说好像是降噪电路,这个图真的有错吗?想知道那里有错, “xwj ”怎么不说话了?

网友B:
C2R2被短路

仅此一项,就足够判断此电路有错误。
还有其它错误,不再列举。

网友C:
估计帅帅的xwj看到这么乱糟糟的电路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