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移位电路

楼主(2007-08-27):
搭了一个电平移位电路,大概思路是正弦信号通过一个电容,叠加在滑变控制的分压后的直流信号,但电容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不同分的交流电压不同,结果是想放大固定的两倍却因为电容分压而出来倍数随频率而改变,我试着加了一个电阻到地,效果似乎不太理想.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电位器中心头上串联一个大电阻

楼主:
是否一定要串那个电容呢?不然就无法把交流抬上去了?换成电阻行不?

网友B:
回楼上

如果换成电阻,电位器滑动时,对前级直流工作点会有影响。反过来,前级工作点对本级也有影响。

楼主:
awey说得很对

请问这个100K的电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只搭了一级的运放,前级就是信号源.应该不存在前后级匹配的问题呀.
但是实际结果确实是去了电容正弦信号就抬不上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信号源将直流吃掉了

网友C:
楼主理解错误

由于楼主采用LM324放大,它的带宽有限,一旦频率升到20KHz以上,324的输出就会降低。
而电容的影响,对于低频可以采用更大的容量来解决问题,或者加入大环路反馈。

楼主:
回a12345678

为了不让5K分压出来的直流流向信号源,加了一个电容把直流隔离.
我觉得是电容有阻抗1/jwc,由于电容分压,所以输入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后有压降.在低频的时候信号源输入是1V的峰峰值,过了电容后也就700mv了.

楼主:
大电阻的作用?

按awey所说我在滑变抽头加了一个100K的电阻,电容的分压果然小了很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加大RC时间常数

减小C上的充放电电流,使得C上的分压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