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入单片机,为什么单片机系统没有动作

楼主(2007-01-06):
仿真时用的是星研SUPER ICE51S仿真器,仿真时液晶屏正常显示,但将程序写入ATMEL89C55WD后,接通电源,液晶屏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呀

网友A:
估计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晶振有问题!
这两点最容易出现你所看到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把原码写入了。有过这么样的事.

先检查硬件设计是不是有毛病.电路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然后是程序有没有正确编译和写入.

网友C:
我同意复位电路有问题的说法

最早整单片机的时候,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