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哈,磁珠的作用是啥子,一般用在哪儿??

楼主(2007-01-06):
(无正文)

网友A:
到BLOG里简单搜索就应该有答案

http://blog.21ic.com/

如果到时有什么疑问再来问最好

网友B(2010-01-27):
抑制EMI的!一般用在电路的入口处!

网友C:
用时先确定你要滤波的频带范围
然后选好磁珠
导磁率不同
滤波效果不同
可以查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