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s1302的问题,附带了C程序

楼主(2007-07-09):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uccess   1
#define failure   0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year;
 } TIME;
extern TIME idata g_time;
/*********************************************************************/
// 当前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uchar code time_init[]={0x40,0x04,0x16,0x09,0x02,0x04,0x06};
//--------------------------------------------------------------------
void init_ds1302(void)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
//--------------------------------------------------------------------
void stop_ds1302(void)
{
   T_CLK = 1;
   T_RST = 0;
}
//********************************************************************
void write_byte_ds1302(unsigned char l_data)        // 1100us
{
  uchar i;
  ACC = l_data;
  for(i=8; i>0; i--)
    {
      T_IO  = ACC0;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2us
    }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_ds1302(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 1;
      if(ACC&0x01)             // 2us
         ACC |= 0x80;          // 1us
      ACC7  = T_IO;            // 3us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 ACC;
}
//-----------------------------------------------------------
void cancle_ds1302_wp(void)
{
   init_ds1302();
   write_byte_ds1302(0x8e);    // 地址,命令数?
   write_byte_ds1302(0x00);    // 写1Byte?
   stop_ds1302();
}
//-----------------------------------------------------------
void set_ds1302_wp(void)
{
   init_ds1302();
   write_byte_ds1302(0x8e);   // 地址,命令
   write_byte_ds1302(0x80);   // 写1Byte数据
   stop_ds1302();
}
//********************************************************************
void read_time_ds1302_burst(void)
{
  init_ds1302();
  write_byte_ds1302(0xbf);      // 0xb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g_time.second = read_byte_ds1302();
  g_time.minute = read_byte_ds1302();
  g_time.hour   = read_byte_ds1302();
  g_time.date   = read_byte_ds1302();
  g_time.month  = read_byte_ds1302();
  g_time.week   = read_byte_ds1302();
  g_time.year   = read_byte_ds1302();
  stop_ds1302();
}
/********************************************************************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 输入: pSecDa: 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控制
* 7Byte (BCD码)  + 1Byte(控制字)
***********************************************************************/
void set_time_ds1302_burst(void  *pSecDa)
{
  uchar i;
  cancle_ds1302_wp();
  init_ds1302();
  write_byte_ds1302(0xbe);       // 0xbe: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i=0; i<8; i++)
    {
      write_byte_ds1302(*(uchar*)pSecDa);
      ((uchar*)pSecDa)++;
    }
  stop_ds1302();
}
/********************************************************************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 Address: 0<-->31
* Command = (1 1 x x x x x 0)0xc0|(address<<1)
***********************************************************************/
void write_one_byte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cancle_ds1302_wp();
    init_ds1302();
    write_byte_ds1302(0xc0|(Address<<1)); /* 写地址,命令 */
    write_byte_ds1302(Data);              /* 写1Byte数据*/
    stop_ds1302();
    set_ds1302_wp();
}
/********************************************************************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 Address: 0<-->31
* 1 1 x x x x x 1
* Command = (1 1 x x x x x 1)0xc1|(address<<1)
***********************************************************************/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rtn_value;
    if(Address>30)
        Address -= 30;
    init_ds1302();
    write_byte_ds1302(0xc1|(Address<<1));        /* 写地址,命令 */
    rtn_value = read_byte_ds1302();              /* 读1Byte数据 */
    stop_ds1302();
    return(rtn_value);
}
/********************************************************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涓流充电]
* command 0x90(write)  0x91(read)
*   tcs      ds ds rs rs
* (1 0 1 0)  0  1   0  1  0xa5  Imax = (5-0.7)/2k = 2.2MA
***********************************************************************/
//void trickle_ds1302(unsigned char ds, unsigned char rs)
void trickle_ds1302(void)
{
    volatile  uchar i;
    cancle_ds1302_wp();
    init_ds1302();
    i=0;
    write_byte_ds1302(0x90);                                  /* 写地址,命令 */
    //write_byte_ds1302(0xa0|((ds&0x03)<<2)|(rs&0x03));          /* 读1Byte数据 */
    i = 1;
    write_byte_ds1302(0xa5);          /* 读1Byte数据 */
    i = 2;
    stop_ds1302();
    set_ds1302_wp();
}
/**********************************************************************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涓流充电]
* Imax = (5-0.7)/2k = 2.2MA
***********************************************************************/
bit initiate_ds1302(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
    value = read_one_byte_ds1302(29);
    if(value == 0xaa)
      {
        value = read_one_byte_ds1302(30);
        if(value == 0x55)
            return (success);
      }
    cancle_ds1302_wp();
    init_ds1302();
    write_byte_ds1302(0x80);         // start clock    (1)
    write_byte_ds1302(0x00);
    write_byte_ds1302(0x84);         // set   pm       (2)
    write_byte_ds1302(0x00);
    write_byte_ds1302(0x90);         // set trickle    (3)
    write_byte_ds1302(0xa5);
    stop_ds1302();
    set_ds1302_wp();
    set_time_ds1302_burst(time_init);// initinal time  (4)
    write_one_byte_ds1302(29,0xaa);
    write_one_byte_ds1302(30,0x55);
    value = read_one_byte_ds1302(29);
    if(value == 0xaa)
      {
        value = read_one_byte_ds1302(30);
        if(value == 0x55)
            return (success);
        else
            return (failure);
      }
    else
      return (failure);
}
//---------------------------------------------------------------------

修改时间,我调用的是write_one_byte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我想修改年份 Address 应该是多少?实在不解,还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最新的数据手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