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直流电源主要有哪些参数?

楼主(2007-01-11):
内阻等参数通过什么来计算?

网友A:
Re:

参数太多了,有: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输入电流、电源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电源调整率温度系数、负载调整率温度系数……体积、重量……
内阻通过电路以及电路中元器件参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