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功放是不是等于电流放大器?

楼主(2007-01-16):
我看好多功放都是用发射极输出,而功放前极都是电压放大器,那么请问功放是电流放大器吗?另外,请问运放(指的是那个三角形)的接法都是一样的吗?我看到好多运放接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既然叫做功放,就是功率放大器

所以放大的是功率。

可以放大电流,放大电压,也可以两者同时放大。

网友B:
感觉甚至可以是一个放大一个减小

比如电压变为1/2,电流驱动能力增加10倍,只要功率大就叫功放,对吗?

楼主:
还是搞不懂啊

功放跟电压放大器有什么不同?电路上看好像没区别啊

网友A:
关键在于电流驱动能力不一样。普通的电压放大器,电流驱

例如一个能输出电压幅度为10V的电压放大器,你给它接个8欧的负载上去,它的输出电压可能就变成只有0点几伏了,甚至会损坏。

而功率放大器则不然,通常输出功率都较大,可以推动较重的负载。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比较多

1.你举的例子电阻为什么会烧?电流很小啊.

2.请问功率管前级要用到普通电压放大器,是不是因为功率管驱动电压高?

3.功率管的发射极跟集电极拥有同样的电流,为什么要在发射极作输出呢?

4.一般看电路图怎么区分哪部分是电压放大,哪部分是功放?是看接的是CE或BE吗?

5.最后一个,关于普通电压放大器,如果负载接在电源和集电极之间,那输出不就更大了吗?有这用法没?

网友A:
损坏是指放大器损坏

网友C:
Re:

1、不是电阻烧毁,而是放大器烧毁,一般是晶体管(无论双极型还是MOS)。
2、一般情况是。
3、发射极输出,输出阻抗小。
4、凭经验。例如使用的管子一般不同。
5、这样接,很可能输出不变大,可能变小,甚至烧毁放大器。当然也可能输出变大,不过大也大不了多少。更重要的,这样接可能失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