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发送数据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1-17):
  比如这段程序:
  CLR TI
  CLR RI
  MOV A,#0Ah
  MOV SBUF,A
WW:JNB TI,WW
用仿真器执行,经常就在最后那个判断发送结束没有的循环处死循环。但是前面同样发送数据的程序就没有事情,请高手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不用仿真器测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