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芯软件开发(19)-- C函数入口

楼主(2007-01-09):
经历了漫长的汇编之路,最终走到光明的C世界了,进入高级语言环境,会让开发更方便,写更少的语句就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从这里开始,就初始化PCI局部线所有设备,初始化南桥所有的功能,初始化IDE硬盘,初始化网络,初始化显示卡,并进入响应命令阶段。
下面就来分析C函数部份功能,当然它还有时需要调用汇编子函数才能实现特殊的功能。
从上次分析移动代码里,就知道代码已经移到0x8000 0000开始运行了。
void
initmips(unsigned int memsz)
{
   /*
    * Set up memory address decoders to map entire memory.
    * But first move away bootrom map to high memory.
    */
#if 0
   GT_WRITE(BOOTCS_LOW_DECODE_ADDRESS, BOOT_BASE >> 20);
   GT_WRITE(BOOTCS_HIGH_DECODE_ADDRESS, (BOOT_BASE - 1 + BOOT_SIZE) >> 20);
#endif
   memorysize = memsz > 256 ? 256 << 20 : memsz << 20;
   memorysize_high = memsz > 256 ? (memsz - 256) << 20 : 0;
上面代码,由于在汇编里就已经设置好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内存的大小,并且单位是字节。汇编代码如下:
move   a0,msize
   srl a0,20
memorysize就保存低端内存的大小,小于或等256M。memorysize_high保存高于256M的内存大小。这样就知道系统内存的大小了。

#if 0
   {
    int start = 0x80000000;
    int end = 0x80000000 + 16384;

    while (start < end) {
       __asm__ volatile (" cache 1,0(%0)
"
                    " cache 1,1(%0)
"
                    " cache 1,2(%0)
"
                    " cache 1,3(%0)
"
                    " cache 0,0(%0)
"::"r"(start));
       start += 32;
    }

    __asm__ volatile ( " mfc0 $2,$16
"
                      " and $2, $2, 0xfffffff8
"
             " or   $2, $2, 2
"
             " mtc0 $2, $16
" :::"$2");
   }
#endif

   /*
    * Probe clock frequencys so delays will work properly.
    */
   tgt_cpufreq();
这里实现CPU频率的设置和检测。

   SBD_DISPLAY("DONE",0);
   /*
    * Init PMON and debug
    */
   cpuinfotab[0] = &DBGREG;
   dbginit(NULL);
上面函数实现调试和大部份的功能初始化。

   /*
    * Set up exception vectors.
    */
   SBD_DISPLAY("BEV1",0);
   bcopy(MipsException, (char *)TLB_MISS_EXC_VEC, MipsExceptionEnd - MipsException);
   bcopy(MipsException, (char *)GEN_EXC_VEC, MipsExceptionEnd - MipsException);
上面代码实现异常向量的设置。

   CPU_FlushCache();
上面代码重新初始化缓存。

   CPU_SetSR(0, SR_BOOT_EXC_VEC);
上面代码设置状态寄存器,可以执行异常处理了,启动模式已经结束,进入正常模式运行。

   SBD_DISPLAY("BEV0",0);

   printf("BEV in SR set to zero.
");

#if 0
   /* memtest */
   addr_tst1();
   addr_tst2();
   movinv1(2,0,~0);
   movinv1(2,0xaa5555aa,~0xaa5555aa);
   printf("memtest done
");
#endif

   /*
    * Launch!
    */
   main();
上面就进入命令交换阶段。

}
/*蔡军生 2007-1-5 于深圳*/
看C的代码,就是比看汇编简单多了,到这里,就已经看完了整个流程了。不过,在那些调用的函数里,还是实现非常复杂的功能的。比如显示卡,就是最复杂的部份,由于它的BIOS代码是为X86的CPU执行的,不能直接在龙芯2E里运行,这样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因此龙芯2E里就要实现一个模拟X86的CPU功能才能运行显示卡的BIOS程序。不知道那天有了我们自己的显示卡厂商,才可能开发适用龙芯2E的显示卡BIOS,这样才会变得非常简单了。

网友A:
呵呵,真的是屠龙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