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的問題

楼主(2007-01-17):
在整流管中并联的4个小電容即(陶瓷電容),如果把它们取消了是不是輸出電壓沒有那么高的啊?就是说12V供电輸入整流,然後整流輸出只有9V左右吧对不对啊?公式都忘了?肯请那位高手指點。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B:
那四个小电容与输出电压基本无关

网友C:
那四个小电容

可以避免强烈的调幅信号对被供电设备的干扰。
该电容与整流后的输出电压大体上无关。

网友D:
那四个小电容好像不会降压吧

网友E:
。。

是滤波电容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那二极管輸出電壓后经过滤波電容(比如是2200uf/25v)輸出就變成14V或15V左右,如果把滤波電容取消的话,那輸出電壓是不是沒有那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