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报警电路的一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01-24):
报警电路实现的功能是: 当有人走过的时候就会报警.
 不知道用光敏电阻可不可以实现,怎么实现.
还有光敏电阻导通时电阻是多少欧?

网友A:
最好用红外线

可见光不可靠,受环境光干扰。采用主动或者被动的红外线探测最好,还可以使用多普勒雷达。

网友B:
红外好点,

检测超声波反射的方式也比较好

网友C:
红外

用红外的,就能搞顶了.光敏的可能不行,因为它探测很有限.

网友D:
建议楼主根据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建议楼主根据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1 假如警报器使用的环境比较干净,不容易受到阳光或者强光的干扰,你使用红外线是比较适合的。
2 假如警报器使用的环境容易受强光的干扰,那么红外线就不行了,使用超声波或者热释电传感器都是不错的选择。
3 假如要求保护的级别要求不是很高,使用一般的光敏电阻/红外线/超声波/热释电传感器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如果要求的级别高,你可以尝试使用多普勒雷达/甚至是监视器这些来实现要求。

以上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不到指出还请高手指出,同时也帮助songfei002提高!

楼主:
你们回答了我这么多

你们回答了我这么多,可还是没有回答我光敏电阻导通时电阻是多少欧,
我试了一下就是不可以的,我用12V的电压输入,可是实际供给电路的只有2V,我加在电压可是还是2V附近浮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光敏电阻会随电压升高它的压降会加大吗?大侠们可以贴一个图吗?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E:
你应该把图贴出来

这样大家才能帮你看看

网友F:
红外线,光敏不能用,

红外线,光敏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