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问题各位老师请教了

楼主(2007-01-25):
烙铁

用烙铁焊呀

楼主:
我是说怎么拆元件

我是说怎么拆下元件啊,因为要在一快板重复焊,感觉特不好拆,有什么技巧和好用的工具没

网友A:
拆什么器件用什么工具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

就一般电阻电容,二极管这些还有几快集成电路,你说拆什么用什么工具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点吗?还是有一整套工具?

网友B:
呵呵...

  一般电阻,电容,拆下来还不EASY吗?16个脚以下..DIP...一个人搞定!...
一边焊,一边拔!就拆下来了,还用半天吗!

楼主:
我是新手更是菜鸟了别见笑啊

你的意思是一边用烙铁焊?另一边拿镊子夹?有的时候会把元件给拔坏了,不能重复焊,亏我买了个加热的吸焊枪在吸好象没有用,吸不动,听说还是不加热的好?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哦

网友B:
  比如说:一个插焊的电解电容,用镊子不方便吧,直接用手了,先焊一个脚,一点一点的焊,边焊边拔!...就可以了,如果专门工具的话,那么高级的东东,也要专业的人操作啊!...呵呵...这个是个熟能生巧的工作!有的人还用,吸焊丝什么的,有条件当然好办!没条件,就只这样了,慢慢来...!你焊脚的时候,要快,别等冷了,你当然拔不动!:D

楼主:
慢慢来...!你焊脚的时候,要快,别等冷了,你当然拔不动!:D
---------这个有点不明白了,你说要快别等冷了,拆元件的时候不是一边一直用烙铁焊着吗?没松手啊,另一手拔应该不会冷啊?当然很感谢你教我这些了

网友C:
用一把电烙铁,和一些焊锡丝管脚不是很复杂的芯片都能很快

比如,一个8脚贴片芯片,先分别用焊锡把四个挨着的脚连在一起,然后用电烙铁加热,用捏子很容易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D:
有热风枪够了.

我想象不出有什么难的.

楼主:
比如,一个8脚贴片芯片,先分别用焊锡把四个挨着的脚连在一起,然后用电烙铁加热,用捏子很容易就能拿下来了.
--------------我多试试,多谢

楼主:
还有问题

试过后感觉直接用烙铁加热,对于二脚或者三脚元件点,用手或者镊子拔倒也勉强可以,对于集成电路或者多脚元件就不行了,而且就是二脚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的,电烙铁加热容易把焊盘点给弄坏了,还有这样拆下来,焊孔里面总是填满锡料,把锡料弄干净有没什么好办法,真是郁闷中,,,

网友E:
用不锈钢针头通焊孔里面的锡料

焊孔里面的锡料用不锈钢针头通。

楼主:
哦,

我也是直接用电阻长的脚在捅,还有烙铁加热容易弄坏焊点周围的铜箔,网上也查了很多方法,感觉像我这种新手中的菜鸟,一种简单有效的最好,方法多不是好事,加热的那个吸锡管不错,可惜我买的太垃圾了,效果不明显就没效率了,打算买个稍微好点价格不要太贵,毕竟是学习用的,本来我的懒的认真的焊,带我一个老师说不学好焊接的话,后面的电子设计就不要学,一定要让我先学好焊接,哎,焊接他又一点不教我,叫我自己琢磨,这个论坛比较好啊,回音比较多啊。

网友F:
感觉贴看的IC要弄焉比较难.

网友G:
错! 贴片的才是最好拆的

不管你是用热风枪吹还是烙铁拖,关键是所有引脚一起加热,然后轻轻一敲或推一下就下来了

温度不够是不要乱动,会搞坏焊盘的

吸锡器只是用于清理通孔的,对拆焊没有帮助,因为有引脚的金属化孔根本就吸不干净,元件也就拔不下来了

LZ明显还没掌握方法,多去看看熟手是怎么做的吧...

楼主:
是啊确实没掌握好方法

是啊确实没掌握好方法的,所以才来求教一个简单可靠实用的拆件方法,没人教我呀,网上查查方法多又杂,也不好操作

网友H:
用维修工作站呀

PACK的维修工作站啥都能拆装,换头的那种,特别好用

网友I:
11楼,别人觉得难才来问啊

我也觉得刚开始学拆元件难.楼主慢慢来,8楼的同志都说这是熟能生巧的工作.

网友J:
吸锡枪或吸锡带都可以

网友K:
用镊子和烙铁就可以了

必要的时候还要用吸锡器。

网友L:
我是用一把不带加热的吸枪和一把烙铁

先用烙铁尖加热焊盘的锡,在用吸枪靠近,垂直对住焊盘,在一吸,把管脚的锡吸干净就可以了.我想楼主主要是没见过别人是怎么拆的才会迷茫.

网友M:
你找一些报废的电路板来.别睡觉.一个星期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N:
你是想拆掉你焊的元件在重复使用电路板吗?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找个锡炉,把扳子放上,加热,5秒,在地上一磕,什么都没有啦。板子还干净,容易操作,质量高。

网友O:
拆件

   在拆贴片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等,两边加锡,在把烙铁嘴尽量平放靠近两边的焊盘,同时加热,这样很快就焊下来了
   在拆DIP元器件时候,在焊盘点加少点锡,因为旧板子很多外表有氧化,加锡有助于融锡,用手(不怕烫的话)或者镊子,拿住电容或者电阻,烙铁平放尽量两个点同时加热,待锡融的时候拔起,或者先加热一头先拔一边,注意力度,小心把铜皮拉起!
   在拆ssop封装的贴片ic时候,先将两边引脚多加锡全部短路,然后将烙铁温度稍稍调高点,用镊子夹住ic,不要用力,然后加热ic一边,在加热另外一边,来回加热,直到ic有移动,夹起
   在拆plcc,tqfp等多个引脚,最好借用工具,热风枪
   另外,在加热过程中不要使蛮力,否则小心铜皮没了,呵呵多加练习就好了

网友F:
脚特别小的那种TPFP贴片封装,四边都有脚,怎么拆啊?

俺有几个很贵的芯片,被我焊上去,现在弄不下来了,请问要借助什么工具才能弄下来呢?

网友P:
直接用烙铁就够了

拆插装的元件,可以一边焊着一边拔,拆贴片的元件,直接用烙铁加热焊锡,就可以取下来,注意清理焊锡的时候要用焊锡条一边加锡一边用烙铁往下瓜,千万不要用力,那样会损坏焊盘。
引脚多的插件元件,可以用吸锡的工具,或者用屏蔽线,很好用的。
引脚比较密的贴片IC,最好用专用的吹风,带可以换头的那种,不同的IC用不同的头子

网友Q:
嬉戏

吸锡器没有吗?

最便宜那种,塑料的用着很爽,吧唧吧唧就下来了,不过容易掉焊盘

热风枪高档点不过真不太好用,个人认为

网友R:
烙铁 吸锡枪 松香膏

烙铁 吸锡枪 松香膏一起用。
贵重的芯片,只有用热风枪了
松香膏尽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