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ROTEL的迷茫,如何依靠手工画出漂亮的板板?

楼主(2007-01-24):
    学了PROTEL99SE后,好象能用了,但感觉对于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图
就只能完全依赖于它的自动布线功能了,软件布的怎样就是怎样的,好象
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就只是设置一下布线环境,参数而已。
    有时软件布线布的很不好,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改,我们做了一个数字钟
就完全是靠自动布线完成的,布的很不合理,有的太密集,有的太稀疏,
     也听到有人完全是用手工布线完成的,我却不知道他是如何下手的,如何手工把那么多的线一根一根的布完的?我想知道网站上贴出来的那么复杂的PCB,是怎么布出来的?手工怎么去调整它?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急需解决,请网友帮忙,谢谢!

网友A:
呵呵。..没错

  手工就是一条一条的连起来的!呵呵....只有手工才能画出漂亮的版!自动布线的板子,拿出去一看就知道你是新人!

网友B:
去艺术学院学两年美术功底~~~~例如素描,临摹,写生什么的~~~

然后画出来的PCB就好看了。

网友C:
自动布线者,扣奖金500元

网友D:
慢慢画呀

网友E:
一般都是手工布线的多.

网友F:
难那

俺也是纯手工,费时费力,但好看好用

楼主:
扣500???

那么这样这个软件要那个自动布线功能干什么用呢?
我又用它做了两块板子,真的很乱,很难看,刚学吗,以后会去尝试的
我感觉手工布单面板真的很难啊,是这样么?

网友G:
自动布单面板即炒!

网友C:
慢慢练吧

你买计算机主板的时候如果哪块板子那么乱,你肯定不会买的。反正在我这里要求必须手工走线。

网友H:
慢慢来

不要急 慢慢来 多画画板子 然后找高手看看点评点评

网友I: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多看范例吧

网友J:
呵呵,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偶刚入门的时候,也是你这种心态,多练多思考你就很快能走出这种困惑了

网友K:
自动加手动才完美

多了解自动布线的规则,再结合手动预布线和自动后修改。二者结合的好又高效布出的板又漂亮

楼主:
多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