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输出电压电流的计算

楼主(2007-01-31):
如果知道一个芯片的输出功率和输出阻抗,能不能根据这两个条件来计算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的值呀?请大侠指教!

楼主:
大侠指点一下嘛

网友A:
不能

还需要知道外部电路参数。

楼主:
还要什么参数呀?

网友B:
负载大小不一样,输出电流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