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接口问题

楼主(2007-01-26):
我想请问各位做过的高手:51的单片机扩展了RAM后还能在不扩展I/O口的基础上加液显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一个单片机接口问题

那是要用2个373吗?
扩展的RAM和液显同用一个P0口传输数据,他们怎么协调工作呢?

网友B:
每一个外设占用一定的RAM地址

网友C:
扩展的RAM和液显同用一个P0口传输数据,他们怎么协调工作呢

RAM芯片中有很多存储单元,这些单元怎么协调工作,与液晶接口就怎么协调工作。

网友D:
呵呵,5楼说的是

映射不同的地址,你的RAM别是64K就好了